杂牌信赖420 电源 不开机 维修

楼主(2016-09-19):
保险严重烧黑

两只大电容鼓包

后级滤波电容 未发现鼓包

后级采用7500+339

辅助开关管2N60

主开关管13007

打初级对地
输入线

两只主开关管13007

辅助开关管2N60

网友A:
信赖牌电源,不值得依赖,,
电源前级省略了好多元件,,

网友B:
死了一只13007和一只2n60,5伏sb的保险电阻,还有整流桥估计也坏了。还有 Q1和zd1也有可能损坏,两个电容和保险管是死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信赖牌电源,不值得依赖,,
电源前级省略了好多元件,,

也算是 杂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死了一只13007和一只2n60,5伏sb的保险电阻,还有整流桥估计也坏了。还有 Q1和zd1也有可能损坏,两个电容和 ...

得拆下测试看下

网友B:
一般坏的都是这些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死了一只13007和一只2n60,5伏sb的保险电阻,还有整流桥估计也坏了。还有 Q1和zd1也有可能损坏,两个电容和 ...

Q1和ZD1是哪个,这电源你经常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Q1和ZD1是哪个,这电源你经常修?

Q1 就是控制2n60的那个小三极管,一般为c1815或c945,ZD1 是接到2n60的G ,S极上的稳压二极管,但这个电源把zD1给省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Q1 就是控制2n60的那个小三极管,一般为c1815或c945,ZD1 是接到2n60的G ,S极上的稳压二极管,但这个电 ...

多谢,电源还是修的比较少

网友:
电源不太值当吧

网友B:
现在pc机上的电源维修价值确实很小,这边电脑城卖的旧电源10元到30元一块,还是比较不错的牌子,如长城,航嘉等。不过这里修电源的估计都是没事了研究着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坏的都是这些东西。

得把散热片 拆下来 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Q1和ZD1是哪个,这电源你经常修?

恩 他也是高手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Q1 就是控制2n60的那个小三极管,一般为c1815或c945,ZD1 是接到2n60的G ,S极上的稳压二极管,但这个电 ...

ZD1没有省略  是用的 33K 电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多谢,电源还是修的比较少

没事 可以练练手的
要不下次遇到好电源 小问题  不会修 卖垃圾就不划算了

网友:
东西 都有修的价值
练手 可以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pc机上的电源维修价值确实很小,这边电脑城卖的旧电源10元到30元一块,还是比较不错的牌子,如长城, ...

10块 30的 那是老的 航嘉的 多少年的
现在成色好点的 不只这个价值
更好的电源 几百块的 二手 也不会就卖这个价格的

还有有修的价值的

网友E:
反正可以研究  。。。

网友B:
引用 网友D:
ZD1没有省略  是用的 33K 电阻

发现好多电源都喜欢用电阻来代替二极管,启动电阻与那个33k的电阻分压,得到大约15伏的电阻使辅助电源启动。但在电压过高时,分得的电压可能超过30伏烧坏2n60,可以把稳压二极管加上,或用集成稳压二极管的场效应管代换2n60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没事 可以练练手的
要不下次遇到好电源 小问题  不会修 卖垃圾就不划算了

当垃圾卖不值钱,一个废电源还卖不了5毛钱呢。

网友F:
辅助电源应先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反正可以研究  。。。

是的 没事练手 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好多电源都喜欢用电阻来代替二极管,启动电阻与那个33k的电阻分压,得到大约15伏的电阻使辅助电源启 ...

学习了
这个还不知道呢
稳压二极管 好像是18v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当垃圾卖不值钱,一个废电源还卖不了5毛钱呢。

不会吧 上次那个发帖说 长城的二手卖120 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辅助电源应先修出来!

是的 得查初级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 上次那个发帖说 长城的二手卖120 呢

电脑公司去调货一般都是15到30元,如果给客户维修那肯定得100多了,客户的电脑电源有问题,新的长城3000 报180(含检测费,质保3年,)二手的成色比较新的报100到120元。质保一个月,客户愿意换旧的。但卖给收废品的老头,5毛还不给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的 得查初级部分

先把5伏的sb修出来,不过在修时最好断开 tl494的12脚供电。

网友G:
渣渣电源好像都是一个样子,怀疑是一个厂生产的然后贴牌出售,这种电源太危险了,对硬件的寿命有很大的影响,电压波纹不稳,杂波太多等等,硬盘就经常死在这种电源手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公司去调货一般都是15到30元,如果给客户维修那肯定得100多了,客户的电脑电源有问题,新的长城3000  ...

废品 卖给 收电子垃圾的 5块钱 一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把5伏的sb修出来,不过在修时最好断开 tl494的12脚供电。

是的 先修5V SB 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渣渣电源好像都是一个样子,怀疑是一个厂生产的然后贴牌出售,这种电源太危险了,对硬件的寿命有很大的影响 ...

主要价格便宜啊
客户都不懂的

网友:
查初级
四只整流管 IN5408 正常

辅助部分 电阻 二极管 正常

主开关部分 二极管 电阻正常

查后级个输出对地
3.3v

PSON

5v

12v

5vSB

PG

-12V

网友D:
NTC 在整流桥输出 一般都是在整流桥输入

省略两级EMI

后级采用CLC 电感比较小 第一个C 容量小

风扇有温控电路

假的PFC 电感 里边 两根线 直接插进去的 没有绕指铜线
看起来外边和真的PFC一样的

更换 两只大电容
整流桥 更换为桥堆
保险
两只安规电容

保险穿灯泡 一闪就灭
上保险 5V SB 绿线 正常
短接绿线 和黑线 各路输出正常
拷机测试正常

估计是瞬间的高压冲击造成的 保险和大电容 整流桥 损坏

网友:
更换 两只大电容
整流桥 更换为桥堆
保险
两只安规电容

保险穿灯泡 一闪就灭
上保险 5V SB 绿线 正常
短接绿线 和黑线 各路输出正常
拷机测试正常

估计是瞬间的高压冲击造成的 保险和大电容 整流桥 损坏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主要价格便宜啊
客户都不懂的

我收了几个坏电源,有一个就是上普的渣渣电源,简单测试后发现是好的就没兴趣拆了,过段时间用假负载测试一下看看

网友H:
CLC输出可以改改,第1个C必须改大容量的,最少2200UF,第2个可以小点,最少1000UF,

网友I:
看得出来楼主是多年的老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发现好多电源都喜欢用电阻来代替二极管,启动电阻与那个33k的电阻分压,得到大约15伏的电阻使辅助电源启 ...

电压只要不超过30伏就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公司去调货一般都是15到30元,如果给客户维修那肯定得100多了,客户的电脑电源有问题,新的长城3000  ...

以前专门有收废电源的5元左右,这几年没有人收了,给收废品的老头还不给5毛呢。旧手机换刀的也不要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G:
渣渣电源好像都是一个样子,怀疑是一个厂生产的然后贴牌出售,这种电源太危险了,对硬件的寿命有很大的影响 ...

好多元件估计都是拆机件。原来拆过一个杂牌的,上面的电容,开关管等元件上面的生产日期就相差好几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D:
NTC 在整流桥输出 一般都是在整流桥输入

省略两级EMI

假pfc上的那个线可以留着有用,以后修电源时把pfc摘掉,再把那个线插上去。那个假电感留着砸核桃用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收了几个坏电源,有一个就是上普的渣渣电源,简单测试后发现是好的就没兴趣拆了,过段时间用假负载测试 ...

多少钱 一个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CLC输出可以改改,第1个C必须改大容量的,最少2200UF,第2个可以小点,最少1000UF,

想改的 但是看前级没有EMI 主变压器 功率 也不大
开关管13007
也没有改的必要了 还是杂牌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得出来楼主是多年的老手

按是新手的 来论坛学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压只要不超过30伏就没事

好多杂牌电源 辅助部分 都这样的结构

网友J:
坏电源全5块一个处理,没时间研究了

网友K: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假pfc上的那个线可以留着有用,以后修电源时把pfc摘掉,再把那个线插上去。那个假电感留着砸核桃用也行。

我现在都是把假PFC的线和插座当成电脑主板上的短接插针在启动ATX电源用,直接插在绿线和黑线那里,刚好能插进,插紧。

用来专门测试空载,看修好后能否稳定使用一段时间,也方便测试空载时的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J:
坏电源全5块一个处理,没时间研究了

长城的 航嘉的 要贵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按也是新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都是把假PFC的线和插座当成电脑主板上的短接插针在启动ATX电源用,直接插在绿线和黑线那里,刚好能 ...

这个线 里边没铜线 就是一个塑料 不能用

网友L:
特殊设备的电源 还是值得修哒。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个线 里边没铜线 就是一个塑料 不能用

你没看明白我表达的意思

网友D:
引用 网友L:
特殊设备的电源 还是值得修哒。

好电源 也值得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你没看明白我表达的意思

哦 按都是用镊子短接的
能上个图片 学习下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哦 按都是用镊子短接的
能上个图片 学习下吗

不会弄图,我的意思就是把那根假PFC线连同PFC插座组合好,当元件一样插在绿线和黑线之间来启动修过的,或者怀疑有问题的电源,这样你明白了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好电源 也值得修的

我手上就有 思科的电源 太专业 不好修
全球能 设计 制造 这种高性能 电源 的公司 太少。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会弄图,我的意思就是把那根假PFC线连同PFC插座组合好,当元件一样插在绿线和黑线之间来启动修过的,或 ...

哦 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手上就有 思科的电源 太专业 不好修
全球能 设计 制造 这种高性能 电源 的公司 太少。

按见都没见过呢

网友L:
中国台湾及美国 设计的 高档开关电源 特别厉害
就是特别 难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L:
中国台湾及美国 设计的 高档开关电源 特别厉害
就是特别 难修

上个图 给新手看看吧 了解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上个图 给新手看看吧 了解下

你在网上 找 思科 4200W电源知道有多厉害了。

网友M:
直接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在网上 找 思科 4200W电源知道有多厉害了。

哦 按说去搜搜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M:
直接个吧,,,,,

直接个吧 ,,,什么意思呢 没看明白

网友G:
20一个,有大品牌的也有杂牌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20一个,有大品牌的也有杂牌的

有点贵了吧
一般杂牌就5块1个
好点的品牌 也不过7 8块1个的啊

网友N:
LZ  你是专业搞电源吧  跟你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N:
LZ  你是专业搞电源吧  跟你学学

按也是新手 没事 练练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高手 学习了  好贴

按也是新手 来论坛学习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有点贵了吧
一般杂牌就5块1个
好点的品牌 也不过7 8块1个的啊

我在咸鱼上收的,还算我的手快,要不然的话就被别人抢了,现在很多人收坏电源,咸鱼上就有好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在咸鱼上收的,还算我的手快,要不然的话就被别人抢了,现在很多人收坏电源,咸鱼上就有好几个

现在怀电源 这么吃香吗
按都是去同行那 拿修好的电源 换的
有时候 也5块钱 收的

网友P:
一般让客户直接换电源,二手也就几十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一般让客户直接换电源,二手也就几十

坏电源 没事 可以练手的
都是给客户换新的

网友Q:
坏电源按斤称的吧。二手的杂牌修好的也就二三十块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Q:
坏电源按斤称的吧。二手的杂牌修好的也就二三十块一个。

二三十 也是钱啊
要是换个电容什么的 小问题 不也是挣了吗
要是碰到成色新点 还可以卖的更贵点吗

网友R:
电源很便宜,但是能把电源修的很好的人就是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R:
电源很便宜,但是能把电源修的很好的人就是大神

也不是啊
简单问题可以修修的

网友S:
电源前级省略了好多元件,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S:
电源前级省略了好多元件,不稳定

杂牌都这样 这个已经可以了

网友T:
一般电源就修个保险换个电容算完,换过几个电源芯片都很繁琐,越是小元件越是维修难度大

网友:
引用 网友T:
一般电源就修个保险换个电容算完,换过几个电源芯片都很繁琐,越是小元件越是维修难度大

还是修的多点  积累点经验好点

网友U:
现在电源都没人修直接换

网友V:
怎么现在都喜欢修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U:
现在电源都没人修直接换

好电源也不修吗
按上次修的 TT650 新的报价650
修好 可以自己用吗 多好的电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怎么现在都喜欢修电源

没事 练练手的啊

网友:
直接换不好么

网友:
直接换  还怎么练手呢

网友:
修电源好玩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共享精神!

网友W(2016-10-26):
呵呵  吧电容保险换了,还不好就没修的价值了,逼近是杂牌电源,练手可以一直追查到底

网友:
引用 网友W:
呵呵  吧电容保险换了,还不好就没修的价值了,逼近是杂牌电源,练手可以一直追查到底

换电容 保险的电源 问题很严重了 换是换不好了

网友X:
自学成才,让我很汗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X:
自学成才,让我很汗颜啊

初学者  技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