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联12伏10安开关电源欣赏

楼主(2016-09-19):
(图片)

网友A:
看样子 做工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 做工很好啊

是的,比上次那个好,但还是省掉了给494供电的t2变压器。

网友B:
这电源大部分都直接换了。很少修。。没仔细研究过 !!

网友C:
曾经修复个12V32A的开关电源,两个开关管及494的供电电阻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大部分都直接换了。很少修。。没仔细研究过 !!

只是练手用的,修好了也不去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曾经修复个12V32A的开关电源,两个开关管及494的供电电阻烧坏。

估计这个也是开关管损坏。跟atx 的主电源结构差没多久。

网友E:
我先前也发布过一个修这个结构的电源的帖子,再加上你这个帖子基本上也廖洁德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先前也发布过一个修这个结构的电源的帖子,再加上你这个帖子基本上也廖洁德差不多了。

现在再去看这种结构的电源就觉得简单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估计这个也是开关管损坏。跟atx 的主电源结构差没多久。

实际上就是更早期的AT电源结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实际上就是更早期的AT电源结构..........

就是,不过做工还可以,足安的,唯一的不好就是短路过以后需要重新通电才工作。

网友G:
电源比起康舒台达来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源比起康舒台达来还是有差距的。

是的价位在放着呢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坏了一只13007

网友:
这种电源就相当于atx主电源的部分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不过做工还可以,足安的,唯一的不好就是短路过以后需要重新通电才工作。

这种类型的电源绝大部分都是这样设计的,包括电脑用的ATX也是这样设计的,一是保护电源本身,另一个方面也是保护负载。

网友:
引用 网友H:
高手 学习了  好贴

没事了研究一下。

网友I:
楼主理论实践都很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理论实践都很强啊。

没事了研究研究。

网友:
楼主很有想法,

网友J:
我也有个这样的电源,空载正常,加负载电压低还伴有吱吱声,怎么修?

网友D:
引用 网友J:
我也有个这样的电源,空载正常,加负载电压低还伴有吱吱声,怎么修?

吱吱叫主要是两开关管不平衡引起的,一般原因有,:1,两个大电容容量相差太多。可以拆下来量一下。2.三个开关管(13007),有差异(可以两个都时更换),3.驱动驱动变压器的那两个小三极管(c1815或c945等)不平衡(可以两个一起更换)。其他原因。驱动变压器,主变压器有问题,以前遇到过一开关电源吱吱叫后来发现变压器磁芯断裂。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吱吱叫主要是两开关管不平衡引起的,一般原因有,:1,两个大电容容量相差太多。可以拆下来量一下。2. ...

感谢楼主回复,学习了。但我不知道它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谢楼主回复,学习了。但我不知道它的原理?

维修有时是不需要知道原理的,只要凭经验就行了,比如可以问别人,或网上查。见得多了原理就懂了。

网友:
直接换,不修

网友:
电源大部分都直接换了。很少修。。没仔细研究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