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6代开机10毫安以下,放掉开机键归零,求教??

楼主(2016-09-19):
6代开机10毫安以下,放掉开机键归零,这个应该是主电源没起工作或者是主时钟没工作吧?还是其他的,怎么修?求助
求助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源没工作 还没到时钟吧

网友:
先测量一下电源有没有工作,到没有开机一般就是电源问题啦

网友:
先看看电源管理没有问题

网友:
时钟的工作条件及其外围元件

网友:
换电源或主时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