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问题大家都见过吧 高手指点下

楼主(2016-09-19):
如下图,不断显示这5个画面,一直循环,屏 屏线都换过,LVDS是PCH发出的,EDID没示波器看不了波形 有电压,显卡的可能也不大,高手指点下

网友A:
这是屏的自检,带自检功能的屏如果有供电没LVDS信号时就会自检,能自检的屏基本上可以判断为正常,重点查LVDS的那对CLK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屏的自检,带自检功能的屏如果有供电没LVDS信号时就会自检,能自检的屏基本上可以判断为正常,重点查LV ...

CLK是PCH发出的,难道是PCH虚汗或坏了

网友:
这是接口的图纸

网友:
我倒是怀疑显卡的问题

网友:
考虑显卡吧

网友:
北桥坏了 也是这样的

网友:
先换屏试试

网友:
屏线 屏都换过了,一样

网友:
测试屏的数据线组织,看看那组不正常

网友:
吹吹显卡试试

网友:
试过了,别人做过,我不放心又做一遍

网友:
观望,想知道结果

网友:
我感觉屏不兼容的可能性比较大  建议再更换一个屏试试  是不是DELL的本  DELL的本见过这个问题的最多。。。屏程序问题 跟本本不兼容。  我有一次换屏出现这个问题 走了很多弯路 最后碰见一个一模一样的本本  屏幕拆下来换上就好了。。  另外你外接显示器试试。。。看什么效果。

网友:
先测测屏线接口阻值,正常的话刷一下BIOS吧!

网友:
  显卡可能性很大,

网友:
检查南桥PLL供电

网友:
屏的自检吧,

网友:
要打屏接口的对地阻值,大部分PCH出问题看

网友:
外接一切正常

网友:
测lvds对地址 如果正常换pch

网友B:
是LVDS的还是EDP接口的屏?
查LVDS差分信号阻值

网友:
什么主板这样看屏应该是好的 外接正常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LVDS的还是EDP接口的屏?
查LVDS差分信号阻值

LVDS的,EDP被禁用了,阻值都正常,现在不知道怎么好了,EDID的几个电阻也是好的,怀疑是接口卡的不紧,风枪吹过那一块,现在没问题,只能等到明天烤烤机试试了

网友D:
我感觉...还是要把屏幕换下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还是要把屏幕换下试一试...

换的不能再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VDS的,EDP被禁用了,阻值都正常,现在不知道怎么好了,EDID的几个电阻也是好的,怀疑是接口卡的不紧, ...

是吗,好了就好。是我带运气给你了。哈哈!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坐等楼主出答案,,,

网友:
接口旁边的电子元件,感觉不是显卡

网友:
是不是DELL得电脑啊

网友:
换显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