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键盘的问题

楼主(2016-09-19):
有很多型号的笔记本主板通用,但可以分14寸和15寸机型,15寸的多一个小键盘。
把14寸的主板装到15寸的机器上,小键盘就不可以用了,其它键正常。
这种情况哪里控制,EC还是EC BIOS
没错,我说的就是SONY那些让人头晕的型号

网友:
应当是EC的BIOS吧

网友:
我感觉EC的问题

网友A:
ECBIOS的问题,改过联想的,还需换接口,和背面的电阻,有图纸了,先看图纸

网友:
EC  BIOS  大多数都是

网友B:
不光是程序 还有小-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BIOS的问题,改过联想的,还需换接口,和背面的电阻,有图纸了,先看图纸

联想哪个型号的,以后修到这种机器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光是程序 还有小-件

程序好弄,小件麻烦啊

网友:
应该改不了  不支持吧

网友:
是不是你关掉小键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