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0 放电就能开机 求助

楼主(2016-09-19):
联想E540 放电就能开机,拔掉电池就能开   用一段时间后又开不了   干了桥  换了EC    故障依旧  求助

网友:
RTC电路查查看看电容有漏电的没

网友:
干了桥?换了?还是焊了?

网友:
重点检查RTC电路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最后没有解决

网友:
这个机器碰到有很多这个故障。。。

网友:
我的华硕机器也是这个问题 。电池放电可以自动开机 一切正常  正常关机后就在也开不了 。必须电池再放电才行

网友:
SR17D坏了,E440也一样的,有这个毛病,焊没用的,直接换吧

网友:
为什么不多弄几个版本的BIOS?

网友:
是开机无画面.还是无法触发

网友(2016-10-26):
E540 一样问题,开机红灯亮不上电,放COMS点好了,放了两天还可以开。。不知道会不会翻修

网友:
这种毛病碰到好多了,从来没修好过

网友:
这款机器  在bios下禁用独立显卡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