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1SD开机瞬间掉电故障已经解决 出新问题。求助中

楼主(2016-09-19):
开始的时候 故障是 开机瞬间掉电。现在 拆掉网卡之后不掉电了。。但是 机器不亮了。。BIOS 刷了 好几个 电流依然是0.02--0.8--1.12--1.35--1.12。内接外接依然不显示。。。。抓过SM总线波形正常。。。不知道方向了 求点思路 谢谢!!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档内存呢?

网友:
你找个网卡装上试试,

网友:
如果只动过网卡,那就找一个新网卡换上,说不定有惊喜

网友:
正常应该不会出现别的问题  楼主上个网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