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u2413经常点不亮解决

楼主(2016-09-19):
原帖在这里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6873-1-1.html
u2413需要反复插拔电源插头才亮。
最近想了个办法,还挺灵,就是插入电源插头的时候,故意接触不良,插头反复打火几下,显示器就亮了,真怪啊,拆开看了主板,电容没有鼓包,但测不出是不是容量不够,电路板微黄。

补充内容 (2016-9-25 16:19):
最新进展:显示器供电没有24v输出,使用的NCP1397A,检查起振电路,没发现异常,但是就是有时候没输出,有时候有输出,输入端打火时容易起振,偶尔动了动板子也起振,偶尔敲下变压器也起振,加焊了场管和变压器引....

补充内容 (2016-9-25 16:20):
脚,没有效果,而检查1397,供电正常15v,由于对这类电路原理不熟悉,没头绪了。

补充内容 (2016-9-25 16:23):
dell的电路和ncp1397a pdf手册里的完全一样,上不了图,http://wenku.baidu.com/link?url=aobvoFcteyoLUFDJPMM0sT19-RUDEK2cJNeCzj-AjQhtKaTlXLBCLOoHRokyM4Y64xp8qFIw2BQfjbE8F4mq1N6_hWw7lmtO2W_tq3WAs-i

补充内容 (2016-9-26 01:45):
问题已解决,待立新帖讨论。

网友A:
是不是电容漏电了

网友:
电压正常不正常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容漏电了

不知道怎么查漏电啊,也不知道电压应该多少,好像找到了图纸,有空看看,拆开过,那些电容耐压很高,不知道该代换哪些,反正点亮之后就一点都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查漏电啊,也不知道电压应该多少,好像找到了图纸,有空看看,拆开过,那些电容耐压很高,不知 ...

我上次碰到一台,,送来开拿来玩二星期都不掉电,,,客户一拿就就掉电,哈哈,没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碰到一台,,送来开拿来玩二星期都不掉电,,,客户一拿就就掉电,哈哈,没救

是不是你用的地方电压偏高?

网友:
点不亮时看看供电正不正常.这种问题好解决

网友:
实在不行让客人换板

网友:
电源板输出电压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你用的地方电压偏高?

会不会是他适配器有问题

网友C:
之前修过几台这个型号也是有时不通电,换了驱动板上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D:
这种情况查查充电芯片这块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情况查查充电芯片这块咯

真的不懂,充电芯片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修过几台这个型号也是有时不通电,换了驱动板上的电容就好了

拆开了,电容没有异常,板子后面的标签纸发黄厉害。电容是5颗100v 10uf,牌子是su scon,是换这5颗电容吗?
比较奇怪,看电路图,2413if的,是两路一边2颗电容,这个板子是一路2颗,一路3颗。

网友B:
昨天带电测量了一下,指示灯显示开机状态,这时候pson是3.3v,但是电源板没有24v输出,有5vsb电压输出,没有电源板的电路图,上面好几个变压器,谁知道dell的24v是怎么供电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昨天带电测量了一下,指示灯显示开机状态,这时候pson是3.3v,但是电源板没有24v输出,有5vsb电压输出,没 ...

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两天功夫不白花。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两天功夫不白花。

问题在哪里啊,这么解决的啊,我碰到一台和你一样的情况

网友(2016-10-24):
引用 网友E:
问题在哪里啊,这么解决的啊,我碰到一台和你一样的情况

检查NCP1397A周边,尤其是这个ic的控制引脚,有个防高低压功能,就会造成没有输出。此外,我还遇到一个小电阻失效的问题,造成这个ic供电不正常,也会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