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E大电流烧显卡维修

楼主(2016-09-19):
一台B460E插电源大短路拆机分测量发现显卡供电铁壳上管已经击穿且显卡供电L28电感对地阻值000显卡已经坏了。马上换了铁壳MOS管从G460料板拆了个B1的显卡换上大家都知道这几种显卡是互用的。经过一些过程省略了马上上电测试。开机电源表马上跳掉又短路了。测显卡上管又击穿吓一跳马上测显卡还好没事正常阻值008.怎么会烧MOS管呢先换个芯片试试找了个RT8208B原来的是A图纸上是一样的从新换了新的MOS管在上电TMD又烧了 于是冷静一下屡烧上管根据经念肯定是反馈问题打开图纸认真查找 把反馈电阻PR9209换掉在补上1个PR9213(注此处不知道是这个电阻本来就么有还是掉了因为RT8208B芯片是有的)换完在换上MOS管试机 搞定。烧了3个铁壳上管心痛啊求加分看到好多兄弟说这个板显卡容易坏何不修修供电反馈呢有惊喜。

网友:
高手!有没有图纸!

网友:
不错 屡烧  马上就能找到故障  实力在的

网友:
嗯嗯有道理

网友:
反馈出问题了也会烧上管啊,还真不知道

网友A:
厉害 楼主怎么会认为是电阻那?

网友B:
要是我就不是铁管子了

网友C:
楼主,看图纸这里的R9209不是不装的吗?在哪里判断出来是要装上8208B就要装上呢?

网友:
最近正在处理这样的问题,头都大了,谢谢这个帖子,比较好,我也要试试,我的手LENOVO V4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 楼主怎么会认为是电阻那?

会不会是闷的,哈哈,也有可能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就不是铁管子了

你会修哪里啊?

网友:
FB的反馈电阻?

网友:
第二次没烧显卡运气不错

网友:
嗯 铁壳 比较难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图纸这里的R9209不是不装的吗?在哪里判断出来是要装上8208B就要装上呢?

8208b是料板拆的料板上装了这个电阻直接移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