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5VM开机断电维修

楼主(2016-09-19):
客户一大早就来了,说用电池开机没问题,一插电源就断电。 一开始还以为是隔离保护出问题了,就报价叫客户留下来了。 到了下午拆机检查,发现机子断电了,待机电流还是有的,难道不是隔离保护的问题? 果然,就算断电了,管子也是正常导通的。那是什么问题呢?用电池正常耶。难道是设配器检测的问题?不然怎么插电源就出问题呢。打开点位看看先。

听话的孩子。 + 1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好经验应该多分享····不错,值得收藏·

网友:
轻松找到故障 收钱  , 真不错

网友:
思路很明确

网友:
思路很明确  十分明确

网友:
直接秒杀了。

网友:
华硕的适配器检测信号出问题的挺多

网友A:
弄好了吗,哪里的问题

网友B:
这可是美女发的贴哦   你们有福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好了吗,哪里的问题

就是设配器检查的那个排阻啊。换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最好把主板的图也带上,更直观

网友C:
华硕 破板子  都没有位置号  看图 也不好找啊

网友:
好经验 学习了哈   华硕排阻问题 太多了。

网友:
轻松维修 果断收钱

网友:
acin
rsmST
pwrbtn 拉低的还真不少

网友:
华硕机器这个问题出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
就是设配器检查的那个排阻啊。换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对电路很清楚,我想学习一下 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 破板子  都没有位置号  看图 也不好找啊

华硕的图一般都是点位,找零件还是很好找的。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华硕的机器都不太好修啊,楼主的分享很重要啊

网友:
问题一针见血 就是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可是美女发的贴哦   你们有福利了

是我哥的账号。

网友:
华硕排阻出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