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磐石400W辅助VSB+5V维修

楼主(2016-09-19):
接一个航嘉磐石400W维修。量辅助+VSB+5V无输出。拆开,发现辅助电源管坏,黑了。还有因为元件太紧绸,用了小电源板。见图。贴片电阻及三极管3023都坏了。量后级无短路。无电路图。很难估计有些电阻的阻值,于是想起用液晶电源通用模块。五条线的那种,体积小,价格低,于是行动,把主要零件拆掉接线装上,按说明书接,还要改动一下原板线路。附图,借用网上一张图。一般情况下,电压自动正常。不用改元件参数。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辅助电源都给改了,真是高手。

网友B:
楼主很有想法,改的好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很有想法,改的好呀

以前见过有人用笔记本适配器和两个7805做了个辅助电源接到里面了。开机时先把笔记本电源通上电,关机后再关电笔记本适配器。

网友:
活学活用,人才呀!

网友:
其实不是第一次改了,只不过,这个电源功率比较大,不浪费。以前都改过一些电源,山寨的就不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吗?辅助电源都给改了,真是高手。

不修好,怎会写出来,否则会误人子弟的

网友C:
除非变压器开路或短路,一般都可修,但价格太低,有时修了没意义。所以麻烦的就不搞了。这行很能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除非变压器开路或短路,一般都可修,但价格太低,有时修了没意义。所以麻烦的就不搞了。这行很能做。

不要老是价格低的 就不修了啊
修好了 也能买七八十 百把的 航嘉的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要老是价格低的 就不修了啊
修好了 也能买七八十 百把的 航嘉的牌吗

支持一下,练练手也不错...

网友:
呵呵,有点意思

网友:
这个 东西的确好用  谢谢LZ 的分享

网友E:
倒底有没有修好~~

网友:
这样也能行?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倒底有没有修好~~

你无关注下吗,不修好拿出来干什么

网友:
楼主很有想法,改的好,厉害

网友:
楼主很有想法

网友:
5v电源都给改了  不错

网友:
电源坏了,,我直接叫别人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