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两台怪毛病,主板嗒嗒响

楼主(2016-09-19):
一台联想S405 情况是这样,原始故障是用电池能开机进系统,单独适配器,不加电,并且主板有嗒嗒响, 上可调电源 待机电流有0.178,摸来摸去只有南桥有点发热。于是就换了个南桥《0755097》。换好开机测试能亮机,没想到用两下很快就跟原来的一样,不开机还有嗒嗒响。
换好南桥进系统进不去,蓝屏。以为换个系统就好,想不到系统再也装不好了,用电池也不行,换回原来的南桥也不行。总是蓝屏,而且代码不固定。
真不知道什么原因。还回客户了。。。。
今天刚接了一台宏基E1-471  拿来说是装显卡驱动后进不了系统,死机。进安全模式可以 。
  GT630显卡 这个显卡一般不是坏的
  检查发现单用可调电源开机掉电,还没显示就掉电,装上电池再插电源,开机测19V不稳定。 如果一直这样就好办了。关键有时又是好的,
  不正常的时候也听主板有嗒嗒响,和S405响起来是一样的,只是声音小一点。。
  嗒嗒响谁碰到过。。

补充内容 (2016-9-21 10:36):
宏基的按开关不能关机

网友:
可以的话,您应该把这样的机买器下来研究的,慢慢修这样的机器

网友:
滴滴声看下有没有电感虚寒的

网友:
我修过LA-7912P的主板就是这个症状,也是宏基的,三台没修好,感觉有短路,但是就是查不出哪里的问题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台响的惠普,是第一个隔离管问题。

网友:
主板坏了吧.亲

网友:
电感的频率不匹配就会有声音

网友:
是不是电容滤波不好啊

网友(2017-07-28):
现有一台S405跟你一样接适配器嗒嗒响全部电感换光了也还是一样,不知从何下手了

网友:
这种问题,我看到就烦,不要说修了,三板斧不行就换板子

网友:
这种属于疑难杂症,不太好弄,有可能电容漏电……………………………………

网友:
S405注意一下cpu  看看 这个CPU爱坏  。。。。。。。。。。。。。。。

网友:
主板有异响可以用示波器测三五伏电感波形正不正常      上次遇到S405也是哒哒响       是5伏电感坏了     波形不是平稳的       有锯齿

网友:
去年的贴子为毛到今天还能回复?

网友:
嗒嗒响一般是有短路,修显示器电源板的时候变压器也引起过

网友:
哒哒声一般都是后继短路或滤波问题,你这个能显示,短路应该不会,看一下滤波问题,弘基的这个问题,保护隔离都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