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师M510A 不加电到独显驱动装不上 求IO

楼主(2016-09-19):
自用m510a 把我这个修笔记本的整怕了 不说质量如何 冲他售后 后悔 !后悔! 后悔! 开始花屏摇下就好 本人知道是屏线问题 实在不想发售后 但是没办法找不到配件 ,交了180元换屏线 发过去维修了快二个月才发回来 真慢啊 联想售后才三天左右 后来发现把高清ips屏换成了普屏看着都模糊,把主板也换了,还有根内存没装上去 说有根内存坏的,经我测试没问题 一点不专业。啧啧!最后上贴吧发帖投诉,答应给我换回来 ,换回来没几天,就是经常开不了机按开关没反应,找售后客服直接不理人了,怀疑直接给我换了个别人返修的不良的主板,这垃圾售后我认了 只好自己动手修了,每次焊下南桥就能用段时间,最后发现待机3.3v短路 直接换了个南桥 不短路了 ,不出3.3v 找了个通用待机芯片51125换上待机3.3v有了,但还是开不了机没反应 ,这板材实在是差 南桥和待机芯片焊一下周围就变形了,还订了个新io换上也不行 ,最后上论坛看有位兄弟和我情况一样 谢谢那位兄弟发的贴 ,这机子是触发后才产生的5v是pq9损坏导致5v开启信号没有不出5v电压 导致不触发。果断换上pq9可以开机了,还以为我南桥 io没焊好,或是主板变形断线。但是发现键盘按键不错 不认独显,后来发现这io带程序的,之前io也找不到了,某宝上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卖这剪板的io发来发现有些不一样 旁边多了三个电阻 怀疑是雷神的,不管了换上再说,换好后发现键盘没问题了,也认到独显了,但是怎么也打不上独显驱动,软件bios方面全试了, 可以肯定还是这io程序不对,那位兄弟有这种机子记得备份下io程序发下我谢谢了 ,最好有这种剪板的io我可以买

post_deleted

网友A:
前两天刚修到过 但是机器现在客户拿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两天刚修到过 但是机器现在客户拿走了

人家要剪板,即使你的机器在,你也省不得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要剪板,即使你的机器在,你也省不得剪吧!!!

谢谢 但是可以备份IO的程序 这IO程序实在难找 网上基本没有

网友:
IO的程序怎么备份.之前听人说过

网友C:
你看的是我的帖子吗 ?从你的描述来看我判断问题有可能是BIOS不匹配!我原来修的也是打不上独显驱动,最后刷回原来备份的BIOS解决了!你换了南桥,有可能是BIOS需要合成啊!这个你试一试吧!

网友D:
你是发到哪里修?两个月,联想售后三天?

网友:
好复杂啊,这售后啊

网友E:
这板的桥就爱坏,板吹两下就鼓包。
EC外挂有BIOS,程序由BIOS定义。不需要写程序进去。
换过桥后要合成一下2M的桥BIOS

网友:
IO的程序怎么备份

网友:
售后就是 垃圾

网友:
到淘宝去看看吧

网友F:
这成本还不如发走 交换一个试试   这干的 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看的是我的帖子吗 ?从你的描述来看我判断问题有可能是BIOS不匹配!我原来修的也是打不上独显驱动,最后 ...

请问怎么合成呀, 我刷了其他bios 还有自己原来备份的bios都不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板的桥就爱坏,板吹两下就鼓包。
EC外挂有BIOS,程序由BIOS定义。不需要写程序进去。
换过桥后要合成一 ...

具体怎么合成呀 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成本还不如发走 交换一个试试   这干的 太多了

交换试过了 卖家也是联系售后帮我换 没换成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具体怎么合成呀 求指教

论坛饼哥有介绍BIOS的合成方法,找找。
我认为你找个新的EC换上试试,此EC可带程序亦可以由外置的ROM写进BIOS。
PCH的2M BIOS如有需要可以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发到哪里修?两个月,联想售后三天?

是的 联系的官方售后 广州那边去年十月份发过去的到十二月份给我发来 后来又发过去换回我的东西 一直到过完年才给我发来 两次算起来 四个多月

网友:
io的程序有也没法读取给你啊  这个备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