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开机能亮 掉电重启

楼主(2016-09-19):
E540开机正常亮   显示大概几十秒就掉电重启   单板测试一样的   南桥换过还是一个样子   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掉电可以继续触发吗  10秒应该不是温度   看看有没有电压不稳

网友:
开机每次都能亮   亮机10几秒吧    然后就掉电重启  一直循环

网友:
温控  声卡  网卡   都排除了    南桥也换过 了还是一样   现在就查没换CPU试过了   手上没4代的CPU

网友:
CPU坏的可能性也很大,建议找个换了试试

网友:
是啊我这里也遇到了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看下显卡会有惊喜 我弄了好几台这个故障的E440  E540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我这里也有两片,不是CPU的问题,我的也是跟楼主一样换了很多东西,还是原故障!

网友:
CPU今天定了一个代用的  换上去还是一个样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   显卡也加焊过了

网友:
刷bios,合成的bios。

网友:
遇到一个跟你一样故障 没解决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呢

网友:
呵呵  都是求解决啊

网友:
这个问题bios的几率大点 可先好下手的去修

网友:
我 手上也有一个  掉电的  也是四代CPU  想换没有的

网友A:
换完南桥肯定要刷BIOS 4M 8M刷了试

网友:
高手啊 什么时候我也可以秒杀啊

网友:
这个难道是通病?今天也接了一台,刷原厂BIOS都没用,不是BIOS问题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我也碰到了,换南桥,刷BIOS,都不行,没搞定啊!

网友(2016-11-07):
我也遇到了,刷了bios,不是BIOS的问题,楼主解决了没有了啊,论坛里好多这个问题的,应该是通病!

网友:
我也是被这个机子搞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完南桥肯定要刷BIOS 4M 8M刷了试
支持楼上说法

网友:
看来是通病 有那位修出的 分享一下 谢谢

网友:
楼主刷这个BIOS 试试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1941-1-1.html

网友:
换南桥可以解决

网友:
交换主板吧 这机子搞死人 老返修 我这2天就是这机子给搞坏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不能修复哈好烦躁

网友(2017-05-03):
等结果,等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