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大电容替换求指导!

楼主(2016-09-19):
电脑电源。两个大电容失容。原来的是200v330.这个是不是属于偷工减料?正常的是不是200v470.
还有就是如果我一个用200v330,一个用200v470.这样可以吗?如果不可以或者是这样做不好,为什么呢!

网友:
两个最好要使用相同容量的,。。

网友:
二楼说的对 最好是一样的

网友:
有均压电阻还凑和,若只是两电容串联分压,万万不可.

网友A:
不可以,两个大电容起均压作用,即每个电容上的电压约为150伏,例如开关管1导到2截止时由电容1给主变压器供电,电容2充电,开关管2导通,1截止时电容2给变压器供电,电容1充电,实际上加在变压器两端的电压为150伏,所以两个200伏330uf的电容不可以用一个400伏165uf的电容代换,也不可以让两个电容容量差太大,一般在5%内,建议两个同时更换。但容量不要太大,如200uf的电容非要用560uf的电容代换,也可以正常工作,但很容易烧坏整流桥。

网友:
  两个必须一样,不然两个电压就不平衡了,如果没有一样的电容,也可以改变两个电容并联的分压电阻。分压匹配。

网友B:
耐压 容量 得一样吧 牌子不一样 好像能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两个大电容起均压作用,即每个电容上的电压约为150伏,例如开关管1导到2截止时由电容1给主变压器供 ...

非常感谢!明白了!大致就是如果两个容差太大,放电量会不同,对元器件会造成冲击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明白了!大致就是如果两个容差太大,放电量会不同,对元器件会造成冲击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 ...

容量不一样,会导致开关管的导通和截止时间不一样,有冲坏开关管的风险。

200V大电容可适当改用比原来容量大点的电容,

确定用料缩水,就可改,比如原来330UF的,改用470UF。有条件还要加装NTC保护一下

网友:
应当是两个一样的电容,,,,

网友:
必须用两个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耐压 容量 得一样吧 牌子不一样 好像能用

最好牌子也一样,不同的牌子使用寿命也不一样,质量差的电容容量下降得快,容易坏。

网友D:
貌似会容易烧东西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牌子也一样,不同的牌子使用寿命也不一样,质量差的电容容量下降得快,容易坏。

哦 是这样 参数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貌似会容易烧东西哦

容易 烧哪些东西呢

网友:
这个要耐压和容量一样的,不一样分压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 是这样 参数不一样

不同品牌的电容即使标称容量相同实际容量也不一样,比如330uf,有的335uf,而有的330uf,如果是杂牌的差别会更大。还有电阻等都会有差别的。如果要让电源稳定运行的话最好换同品牌,同批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容易 烧哪些东西呢

最容易烧开关管了,还有变压器吱吱叫。

网友E:
容量的选择主要看电源的设计功率(要说明的是不是标称功率!因为现在的电源大多是虚标的),功率200W的选330uf,250W选470uf,300W的就选560uf。二个电容的容量用电容表测量误差不大于30uF就行,如果想保护一下大电容,最好的方法是各并接一个200V直流电压的压敏电阻,这个比单用NTC要好,单用NTC碰到高压一样大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品牌的电容即使标称容量相同实际容量也不一样,比如330uf,有的335uf,而有的330uf,如果是杂牌的差别 ...

恩 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容易烧开关管了,还有变压器吱吱叫。

没注意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容量的选择主要看电源的设计功率(要说明的是不是标称功率!因为现在的电源大多是虚标的),功率200W的选33 ...

学习了 好多台系的 好电源 都有压敏电阻的呢 看来很重要

网友A:
这边有一款长城源,一加负载就吱吱叫,后来烧掉一只13009,检查时发现一个电容500多,另一个只剩200多了,外表上都是完好的。后来换个电容了就没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边有一款长城源,一加负载就吱吱叫,后来烧掉一只13009,检查时发现一个电容500多,另一个只剩200多了 ...

看来 两只大电容 电压不平衡 会引起啸叫 是真的

网友F:
想咋弄咋弄   太专业 说出来 没有人能听懂

网友C:
本以为就是个小问题没想到有这么多学问,感谢各位前辈高人的指点

网友G:
两个容量要对称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 两只大电容 电压不平衡 会引起啸叫 是真的

叫啸的原因很多,如开关管,驱动变压器,还有驱动驱动变压器的那两个小三极管不平衡等。这些一般都是成对换的,只要坏其中的一个,最好两个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两个容量要对称就行

相差10%以内。

网友:
学习了,不过我一般替换电容,都是相同规格的来替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咋弄咋弄   太专业 说出来 没有人能听懂

换电容很简单,用电烙铁焊下来换上就行了,如果不懂的话可以换同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以为就是个小问题没想到有这么多学问,感谢各位前辈高人的指点

换电容的要求不高。尤其是滤波用的电解电容。只要容量差不多就行了,要注意正负极。不要弄错了。还有体积,太大了装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两个容量要对称就行

一般换之前都先用表量一下。以实际容量为准。在10%以内,比如330uf的,一个在335uf,另一个在315uf左右,一般是正常的。

网友C:
前两天在TB买了一些200V330和250V470的,TMD的全是翻新的,330的只有230,470的只有350,早知道还不如走垃圾堆里边拆几个!这些卖家良心真是大大的坏了,这种大电容【迅维】又只有显示器电源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在TB买了一些200V330和250V470的,TMD的全是翻新的,330的只有230,470的只有350,早知道还不如走垃圾 ...

好多都是翻新的,并且虚标得非常严重。所有用之前一定要用表量一下。之前从电源上拆下来一个大电容,个儿很大,标560uf,实际连180uf都不到。拆开一看傻了,里面还套了一个小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