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460不开机

楼主(2016-09-19):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Z460说是不开机,取掉电池,接上可调电源,电流能上到3.多安,电流上的不正常。明显有短路。迅速拆机,裸板测试,也是一样,上到3.多安就看电了,测试发现不上CPU,电流上到0.3安,掉下来,于是换看CPU供电芯片和上下管,还是不行。各位大师们,帮忙看看。

网友:
看看全板有没有短路

网友:
显卡的供电芯片坏了,我修过几台,桥下方有个和他用的一个型号,这东西坏的多,你试试

网友:
3A温度可以莫出来

网友:
找到一个短路点,烧一下,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