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60电池不能充放电维修

楼主(2016-09-19):
现象:一台DELL 5460机子。接外接电源有充电提示,但是充不进电。可调电源上面也没有加载电池的电流。一拔掉电源就关机了。
维修历程:拆机。拔掉电源,先目测电池外表完好。拔掉。先测对地电阻吧。电池接口处的1 2脚对地为0,看来故障点应是这里了。
测PQ25没有直通短路。拆掉。5678脚 对地还是0,+BATCHG短路。顺图纸查。断开PL17,还是短。这样看很明显了。估计电容烧了。就那么几个元器件了。排查一下
PC218短路了。拆掉换好,接上电池。外接电源,可调电 流表有电流增大,可以充电了。开机,关机。都正常了。问题 解决。附上图纸

chinafix.com.cn迅维网_dell 5460 da0jw8mb6f0 mb.pdf

网友:
我要努力学习

网友:
论坛下载的图纸  就不要上传了么     这个机器修过不充电的  直接拆掉防静电芯片解决

网友:
短路还要这么麻烦  咔咔咔就烧出来了

网友:
上个星期我也遇到一台,看到现象都没仔细检查就订了个电池回来,换上还是没好。后来用万用表发现电池插上去就0V,拔下来就11V,再量是+BATCHG,就是PC218击穿了。经验主义害死人呐!

网友:
充电电路不怎么好修  这个算是简单的

网友:
其实充电也简单的  只要有耐心

网友:
干芯片的不算高手,找准故障小元件的厉害

网友:
没事坚持逛论坛学习来

网友:
看着修着简单  其实是楼主找对了点  是我的话说不定就先搞芯片了

网友:
小电容短路直接扣掉就OK 不用换。

网友:
这还比较简单有的问题很麻烦的

网友:
这中充放电电路的维修算是捡到了,不然查充电电路老费劲了

网友:
简单直接明了,谢谢分享!

网友:
帖子这么简单啊

网友:
看到这种贴子··我就想起烧鸡大法··

网友:
找到故障点是最难的

网友:
看去还可以,加油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遇到可以秒了 真心感谢 向老司机致敬

网友:
保护个立管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分析的到位

网友:
真好有个板子充电电路坏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很不错的帖子学了一招必杀技 真心感谢

网友:
有没有什么办法测试电池的好坏?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我只会换适配器

网友:
懂原理很重要!

网友:
故障点找的很快啊

网友:
我觉得充放电路 很不好修

网友:
学习了 下次先量下

网友:
学习了 下次先量下 在发电池

网友:
充放电是比较难的一块啊。还是得慢慢学习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你备份的bios是win8系统还是win7系统?

网友:
感谢分享 加分鼓励

网友:
楼主捡到便宜了,。

网友:
我功力不棠,看不太异

网友:
还行吧?原来就是短路

网友: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么可以传下么

网友:
这位师傅你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