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T31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9-19):
机器:BENQ T31
板号:DA0ED5MB
故障:待机0.01 按开关没反应
拆机。习惯手摸,打值没异常。
先测量3/5待机正常。
开关跳变正常。
把重点放在EC条件上面,测量EC待机AVCC有3V,再找EC RST。在图纸细找这个发现就这个像是EC复位。如下:

测量发现才1V,断开二极管,测量电阻一头3V EC那头还是1V。那就是3V经电阻后变低了。放弃这里再找EC还是没发现复位在哪。(请问大神这里是不是经电阻被拉低?)
测量LID 3V.开关到EC的信号PWRSW正常跳变。ACIN为0V。
再找3/5 PG发现到了HWPG电路再发给EC,与触发无关。
发现S5_ON这个信号。这个信号在DA板子上一般都与触发有关。测量此信号为3V。查找此信号发现如下:

修到这里才发现是AMD的芯片组。AMD桥还需要一个待机外部稳压器供电。(INTEL是INTVREM信号决定的,正常是RTCVCC电压提供为1V)测量1.8输出正常。
再找S5_ON如下:

测量发现PQ10输出为1V。测量1256有3V,而3脚才1V。测量Q11的1.2脚都有3V,怀疑是Q11出问题,先把他去掉。测量Q10的3脚变成了2V。再测量PR61电阻12V上啦才2V。锁定故障为DA板子的升压电路(个人感觉容易出问题,一般是被后面的信号下拉导致不正常)。查找来源如下:

把PR120断开,又发现PC122有点黑,把122去掉  测量升压电路为8V。(当时以为8V是正常的,以前试过15V的出来才12V 误差个3V正常)
此时再回到PQ10,测量PQ10的三脚还是2V 输出3脚也是2V。还不可以触发。
陷入困境。想着先放着有空再搞。就把PQ11装上,又找个电容把PC122装上。通电 可以触发。
测量 12V就是12V的。PQ10的3脚为3V。4脚输出也正常。零件位置如下

请问下大神:

还有这里这个图纸 的EC复位信号是哪个?求大神详细解说~

benq T31 da0ED5.pdf

网友A:
这种板子也能找到图纸啊,万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子也能找到图纸啊,万幸

找了半小时吧

网友:
这个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