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驱动板代用的问题

楼主(2016-09-19):
驱动板的代用,这个估计是维修大佬们经常干的事情  而我,这次是为数不多的一次!
一明基(BenQ)LED显示器,接的时候不输入信号上电背光一闪就灭,以为灯保护,拆机看驱动板(外置电源),刚好手里有一块硬件基本一样的板,原机芯片是NT68655,手里的是NT68650,接口一样,所以直接上手里的NT68650板试机,问题来了,显示不正常!
如图:

4屏且右边不全
把原机ROM芯片(两个板ROM大小、型号都一样)换过去板子直接不启动
手里的板是HKC的,因为开机显示HKC,而明基的这个貌似也是HKC代工,因为屏上贴着这个

这个貌似进工厂模式可以调整吧?求教怎么进?非常感谢!
按键板上有menu、down、up、exit、power五个按键。

网友:
通用驱动板不是都有跳线

网友:
程序不对,,这个不是通用板,程序没处找,,换通用板吧

网友:
进去了调整不了
开机按M,出菜单后同时按down和up键。

网友:
程序不对,,这个不是通用板换通用板吧

网友:
刷个程序吧

网友:
驱动板对应的屏程序不对,要重新写屏程序的。

网友:
还是程序不对.

网友:
这不是通用板,驱动不对

网友:
你换个通用板吧,写一个对应的分辨率和屏型号一样的

网友:
驱动板与屏的分辨率不匹配

网友:
         这问题棘手。

网友:
HKC那个是屏幕参数。21.5寸的。跟驱动板这边无关。

网友:
程序不对  仔细看看

网友:
要是接口一样就可以用,那山寨的产品更加容易了。

网友:
一般直接换原装的啊,还改来改去麻烦

网友:
现在修好吗?

网友:
这个是程序不对,刷程序吧。

网友:
换带有万用驱动的驱动板,,或是直接换原版(拆机板) 或是代用板(已经刷好对应的程序),,个人建议找原板或是代用板,,起码按键可以不用改动

网友:
换通用版吧 没什么好办法的

网友:
你这个程序不对啊,应该是不一样的屏幕大小,板子程序分辨率错误了

网友:
程序不对,明显这是高分屏1920*1080的

网友:
万能的跳线可以把

网友:
芯片不同的话 用到的程序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