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进入系统几分钟掉电

楼主(2016-09-19):
联想G470进入系统几分钟掉电,不知从哪里查起

网友:
G470很多是桥的问题。请问一下,每次都是很定时的掉电,还是不定时的掉电。 也可以刷BIOS 试试。有示波器可以抓一下,看是不是哪路供电有问题,还有PG 信号。开关电路等。

网友:
不进系统进PE呢    散热搞好了没

网友:
也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掉电是个比较麻烦的活,引起掉电的因素千奇百态

网友:
G470 ATI显卡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