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10308-1m不出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6-09-19):
   接机宏基,版号10308-1m不出CPU供电见图

该机待机正常,触发到电流0.4到0.49,不出cpu供电,查了cpu供电芯片VT1316工作条件,该机没有图纸,借用了大师的图,给大家参考一下:

查了供电,开启,SVID的电压,都是正常的,就是不出CPU供电,加焊了南桥,刷了BIOS,查了二级转换电压,就是不出CPU供电,搞的头都晕了,求助各位大师,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指路一下好吗,感谢!!

网友A:
有示波器吗   测一下电感前后端

网友B:
CPU供电电容这一块可以认真考虑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吗   测一下电感前后端

电感前端没有波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电容这一块可以认真考虑一下

电感前端没有一点波形,和电容会有关系吗?

网友D:
VT1316的玻璃晶体管比较容易坏,应该查下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VT1316的玻璃晶体管比较容易坏,应该查下这个吧

极有可能,查了以后不行再测周边

网友E:
SVID是波形不是电压用示波器测量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感前端没有波形的。

没波形???   芯片换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前端没有波形的。

上下管查了没

网友C:
是玻璃管的,怎么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波形???   芯片换了没

芯片在路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SVID是波形不是电压用示波器测量一下。

“SVID是波形”怎么设置示波器来测试,传授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VT1316的玻璃晶体管比较容易坏,应该查下这个吧

芯片在路上了,回来看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玻璃管的,怎么查!

查不了就换个新的   芯片不是也定了   一起带回来

网友:
这种桥没必要加焊 没啥用 都是直接坏的 不会虚焊

网友:
LZ最后的结果呢   我这里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6-10-24):
换了芯片好了吗,我也遇到一个不出CPU供电的

网友(2018-12-05):
通病已出,感谢关注 。。。。
ACER TravelMate 8473 I5 独显GT-540M 版号:10308-1M 开机0.4A不出CPU供电通病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82444-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看看电感后面波形  是不是滤波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