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240和X250主板的板号一样 联想大芯片能通用吗

楼主(2016-09-19):
请教个问题  X240和X250主板的板号一样   联想大芯片能通用吗  板号一样。但芯片型号不一样。X250的BD4177KUT   X240的型号是TB62D516FG    能否通用?

网友:
现在是X250的联想大芯片烧了  需要更换 。只找到X240的料板  还有这个芯片 里面带程序吗

网友:
好像带程序的芯片边上还有一个芯片吧,,我也是学徒不怎么懂

网友:
装上去不就知道了   又不会烧

网友A:
还是想找个确定换过的人  确定下。板子万一修不好   不好交换了

网友:
型号差这么多估计是不好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想找个确定换过的人  确定下。板子万一修不好   不好交换了

不要信那些交换的人!

网友:
这个芯片,貌似有程序吧

网友:
交换有风险!!!

网友:
换上去先试试再说 ,

网友:
以前没有更换过,不知道有没有程序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百度一下。有图纸的话也会有说明的,都是有两个芯片的一个是TB,一个是BD开头。一样用

网友:
这两个主板 X240的是4代的CPU  X250的是五代的CPU   CPU供电芯片  SMSC芯片型号都不一样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有的是BD开头有的是TB,你看下图纸

网友:
没有换过,坐等高手

网友:
这种芯片 都是带程序的  不可以通用

网友:
应该不能通用,建议还是不要换

网友:
   不能通用  小心吧bios弄乱了  我试过了  不行的

网友:
电源 不好找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