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0 版号NM-A221 V1.0 开机电流0.59 不显

楼主(2016-09-19):
如题 :主板有少量进水清理干净后 发现EC 烧了  更换以后 触发上电0.59   桥BIOS 已刷     有一次  电流上到0.71   屏幕亮机    在之后一直电流是0.59
求助啊 问题出在哪

网友A:
要是我会查下内存条件

网友B:
EC 烧了,先把它换了,再看能跑电流多少吧,坏的EC电流也没有意义

网友:
接续查 腐蚀,仔细测量进液地方电阻两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 烧了,先把它换了,再看能跑电流多少吧,坏的EC电流也没有意义

EC 换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会查下内存条件

不上内存电流0.45

网友:
应该还有 腐蚀的地方  看电阻没有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上内存电流0.45

好像内存条件没够,,也能出电压的,,,我也是学徒,,,

网友:
或者有大神教我修  好了发红包

网友:
我只能说是主板问题

网友:
哪位师傅在线的搁置一天了  还是没头绪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