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替换原则

楼主(2016-09-19):
请问一下各位电容怎么替换,网上查说耐压值和容量要比原来的大,但是我师傅说电压可以大一些,但是容量一定要一样,每次换的时候难找到正好一样,有些纠结,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傅。
比如今早遇到个不触发的主板,有几个电容鼓包,换了之后好了
原电容是16 V ,1800uf,可以用16V,2000uf的电容替换吗。
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完全可以换,,,,

网友B:
可以代换,电容换大不换小,你说的可以完美代换

网友C:
当热可以,误差范围正负15%,精密电容如谐振电容除外

网友D:
不相差很多没问题的,最好都大点

网友E:
如果在延时电路上必须同值代换。

网友F:
这么大的肯定是滤波不可能会是延时电路上的

网友G:
简单的说-----100UF以下的所有电容,不要随便换成更大容量的,
         100UF--------470UF以内的都比较常见,好找料,实在没料也要谨慎替换
470UF以上的可适当加大,最好在+20%以内,明显缩水的地方可翻一倍

所有电容其耐压也不要随便换成更高值的,1是浪费2是==变相去掉保护

网友H:
只要不大的离谱 就行

网友I:
当然可以,那么接近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换,,,,

好的,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代换,电容换大不换小,你说的可以完美代换

恩恩,谢谢指导,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热可以,误差范围正负15%,精密电容如谐振电容除外

恩恩,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相差很多没问题的,最好都大点

恩恩,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相差很多没问题的,最好都大点

好的,知道了,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在延时电路上必须同值代换。

请问一下什么是延时电路呢,请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的肯定是滤波不可能会是延时电路上的

请问一下什么是延时电路呢,谢谢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当然可以,那么接近没问题

恩恩,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要不大的离谱 就行

恩恩,好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简单的说-----100UF以下的所有电容,不要随便换成更大容量的,
         100UF--------470UF以内的都比较 ...

恩恩,好的,谢谢你的详细解释,

网友J:
16 V ,1800uf,可以用16V,2000uf的电容替换· 你师傅也没有对·你只要记住·绝对不能小就行了·最好一样·接近

网友:
引用 网友J:
16 V ,1800uf,可以用16V,2000uf的电容替换· 你师傅也没有对·你只要记住·绝对不能小就行了·最好一样 ...

恩恩,好的,谢谢了

网友K:
可以替换,换大不换小

网友L:
我有一华硕主板,820UF电容坏了,换了一个1000UF的,结果点不亮,找料板拆一个820UF的,换上去,好了。

网友:
台板上的电解电容大一点点没事  随便换

网友:
滤波电容大换小没问题,延时电路的电容容量就要一样了。

网友M:
会鼓包的 电解电容 比原值大就可以了      精密的一般都是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M:
会鼓包的 电解电容 比原值大就可以了      精密的一般都是贴片

恩恩,好的,谢谢,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K:
可以替换,换大不换小

恩恩,知道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有一华硕主板,820UF电容坏了,换了一个1000UF的,结果点不亮,找料板拆一个820UF的,换上去,好了。

看来还是要尽量找一样的换啊

网友:
这个完全可以换,电容替换要看电容是起什么做用的了,如果是延时、震荡充放电这种的要换一样规格的。如果是滤波容量大点或者稍微小点是没问题的,耐压值一定要和之前的一样或者高于之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