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通病问题

楼主(2016-09-19):
       今天又接到一台同行送来的海尔T6-i3的机器,据描述此机器问题现象为时而开机,时而又不开机。接过机器接通可调电源,开机。电流到0.6-0.7就不动了。看到这种情况让我想起前一段时间修过的海尔T6,当时也在论坛里看过的问题大致相同。果断拆机,取下CPU后面的NEC大电容换上6个330的钽电容。反复开机测试OK!
        所以,以后再接到海尔T6的机器。故障现象要是时开机时不开机或者是电流到0.7A左右不动的,都果断的把NEC电容给换了。

网友:
T6没印象,只对T68   8400显卡的机器印象深

网友:
大家都知道了,不过偶尔也有不是NEC的问题的

网友:
有nec大电容的  一般换了再说

网友:
我也喜欢NEC大点容

网友:
楼主的帖子虽然写得简短,但通俗易懂。鼓励发贴,加分支持!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共同进步

网友:
谢谢分享 这种机器的通病

网友:
一般带大电容的都有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