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联想s40-70 待机0.011-触发上电到0.015 开机灯亮一下 掉电

楼主(2016-09-19):
(无正文)

网友(2017-07-30):
检查下什么供电没出来

网友(2017-10-12):
主板小电池放下电试试

网友A(2019-03-27):
我的也是这个故障,CPU电压和显卡电压没有出来,内存和1.0/1.5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这个故障,CPU电压和显卡电压没有出来,内存和1.0/1.5电压都出来了。

我的也是,头都大了,CPU也换了,还是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