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inspiron ONE 2330 IPIMB-DP不开机维修一例(可能是通病)

楼主(2016-09-19):
机型:DELL inspiron ONE 2330

主板板号:IPIMB-DP
故障现象,开机屏幕自动进入信号源选择界面,而且选择条从下往上自动不停滚动。电脑主板无反应(机内有3风扇,好像有个别风扇有在转,由于时间久了,忘记了)。可长按电源键关机。
维修过程:由于该机无电路图,论坛上有同样故障现象未修复,没有太多的信息可采用,只怀疑是一个通病。
初步分析,该机由电脑主板加一个液晶电视板组成,其中液晶电视板供电和液晶屏背光受控于电脑主板部分电路,经跑图,发现信号输入选择按键直接从按键小板到电脑主板,再到了液晶电视板,怀疑电视板上主控芯片RTD2668损坏,购新片更换后,故障依旧,排除液晶电视板的问题,故障点还在电脑主板上。
  插入适配器输出线到主板,测主板3V,5V待机电压已经正常产生,触发后,测板上几个场管的电压,发现缺电压,其中无CPU供电,无显卡供电,进一步测量发现待机3V和5V电压在触发后,负责驱动的电压没有,损坏的应该是第一个图中的复合管,电感右侧的场管有3V待机电压,无输出电压,对应场管G极为低电平,该驱动电压为11V,板上共有3个这样的驱动电压产生芯片, 为SOT353封装,7个引脚,丝印代号为NP1,实际型号经查为UMC4N,内部为一个NPN与一个PNP管的复合管。经查找,在华硕笔记本电脑的一个料板上找到电路结构类似,器件封装相同但丝印代码不同的芯片,更换后,故障一样,可能不是同型管子,拆本身板上能够产生驱动电压的管子代换坏的地方的后,可能在测试过程中有导致11V电压短到3V或者是5V上,故障变为3V,5V不能产生。3V5V主控芯片TPS51125发烫,经测为LDO3V短路,16脚VIN外接限流保险电阻2.2欧烧断,更换该芯片后,LDO5V正常产生,但LDO3V依然没有且芯片发烫,LDO3V外围短路,判断桥芯片损坏SLJ85,购买并更换后,LDO3V对地阻值100欧,加电后有2.95V,芯片依然有点发烫。分析:桥芯片更换后,待机时能用到3V的只有EC芯片了,摸EC芯片,加电时间稍长后,有不正常的温度上升, 判断该EC损坏,订货更换EC,更换复合管为原型号,加电,3V,5V正常产生,待机正常了,装机触发,报错5声(提示未插入键盘),装硬盘测试,进入系统正常,使用正常。此机修复 ,此板比较贵,某宝一块要1千多,售后没有备件,报价2千多,由于是业余维修,最近比较忙,修得比较慢。有些过程忘记了,回忆起来写的。有问题可以私聊我。能看到的朋友请加分噢。随便编辑的,如版主厚爱,可选编为精华最好了!!哈哈。

专治疑难杂症。 + 1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厉害,这技术佩服

网友:
一体机不插键盘 5声报警?

网友:
2千多 这一体机才多少钱

网友:
桥和ec一开始就是损坏的吗

网友A:
楼主这个价报的----爽,想当年前辈就这样修主板报价的,佩服!----

网友:
坏了这么多件还是修好了,技术真不错

网友:
修得有条理啊

网友:
楼主业余维修都这么历害了,加分支持。感谢分享!

网友:
技术好  楼主又挣大钱了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价报的----爽,想当年前辈就这样修主板报价的,佩服!----

不是我的报价,是淘宝搜到的配件价格和打官方电话问到的价格。我没钱收啊!!!

网友:
楼主业余维修也修得这么好呀,不错了!

网友:
佩服这个报价,牛逼

网友:
厉害   今天刚好修到这个机器

网友(2017-01-10):
好奇楼主收了多少RMB

网友:
是售后报价2000多,不是楼主报价2000多

网友:
我的也是开机灰屏,楼上的你修过这样的问题吗?你有bios吗?

网友(2018-06-29):
厉害哟楼主,怎么坏了那么多原件哟。。。。。。。。。。。。。。。

网友:
楼主一开始就是芯片EC坏了吗???

网友:
来自: 山东济宁
不错的案例。分析到位。学习了。集成度高了。板不好修。能修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