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挡4A 不显示修复

楼主(2016-09-19):
        最近修了两台E40 不显示 挡4A的本本,以前修这机器都很顺,这款机器的除胶 重置的成功率都在90%以上。连续碰到两台  都是显卡不过4A 晕  先在论坛逛了下 有说BIOS的 有说没焊好的 。先易后难的原则下载了几个BIOS 刷完还是4A  好吧  重置锡 焊上 还是一样 。就又把显存摘掉重置 还是不行 南桥还不想搞 打了一下 CPU到显卡的阻值 有发现
旁边的测试点有阻值 去掉电容量不通  飞线搞定
装好试机  风扇狂转 掉电拆下来找了个BIOS 刷上  此机修复!

网友:
两台都是这个位置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网友:
好事多磨 学习了

网友:
大神,教教我CPU到显卡的阻值怎么打

网友:
先收着,估计用得上,楼主怎么怀疑的哪里呢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类似的故障也可以借鉴

网友:
怎么打CPU到显卡的阻值

网友:
连的线在哪里

网友:
是电容漏电吗?

网友:
我都好久没修E40这款机器了

网友:
外接是不是显示啊    我这有一个   k47a
外接正常   内屏  就是不亮   显卡换2 个了

网友:
楼主这也能修好厉害

网友:
请问楼主  你是如何飞线解决的,,好像中间没多余的原件吧

网友:
cpu到显卡的线断了啊

网友:
除胶从做的的几率这么高厉害厉害

网友:
这个显卡不太好做,恭喜楼主修复

网友:
可能那个地方集尘了引起吧

网友:
谢谢分享 这样的问题还没遇到 以后有经验了

网友:
是CPU旁边的两根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