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h61m-s2 无触发

楼主(2016-09-20):
接板,裸板无触发,用的是服务器电源,有指示灯,发现指示灯不正常,电源内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判断主板短路,查5v短路,导致5v短路的太多了…………,烧鸡,发现声卡旁边有个陶瓷电容短路,去掉,能开机了,然后补上,装回机箱,明天等客户来送钱

网友A:
发这么多图,也没看出是哪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这么多图,也没看出是哪个电容,,,

那个被拆掉的电容

网友B:
楼主能不能介绍一下,烧鸡法的具体操作方法?早听说过,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一直不敢。万望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介绍一下,烧鸡法的具体操作方法?早听说过,不知道具体怎么操作,一直不敢。万望赐教

我也想知道 这个到底是怎么烧鸡的。。。。。

网友:
楼主拾到钱了,这个故障也有。

网友:
故障多,钱就多啊

网友:
秒修很好、、、

网友:
细心+专业,

网友:
可惜没标示出来,不管我看出来了,呵呵

在图中声卡IC的最左边引脚那里,同时还是个体积大点的贴片电容

网友:
陶瓷电容短路少见

网友:
用可调电源烧啊

网友:
估计烧出火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