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DELL M5110

楼主(2016-09-20):
一台DELL M5110 不出3V5V 芯片微微汤。 我把后面的全部断开也没用。换了 芯片 EC 南桥。 都没 用。
芯片

网友:
什么芯片 发热? 是待机芯片吗?

网友:
待机芯片发烫,修待机 不用乱拆吧

网友:
打 3 5v阻值 看看LDO阻值

网友:
看看 3 5V的线性电路正常不,看看后级电路

网友:
楼上说的 我都测试了 芯片也换了 还是不出3V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