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61,触发电流突然变大,保护。

楼主(2016-09-20):
昨晚,同行送来一个HPCQ61,丢下就走了。我通上电,发现可以出发,电流也能上去,但是掉电。于是就拆机,按照缺少供电,导致掉电修理。当拆开机器,用万用表检测发现,瞬间所有供电都对,掉了,还可以触发,反复如此。我查了下hwpg,也是正常,拆了到ec的14脚hwpg,发现还是掉电。这下懵了,静下心,仔细看看电流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电流在跳变的时候突然变大,导致可调电源瞬间保护。于是按照这思路,开始查找短路,所有供电电路对地电阻我测了下,基本没啥问题。这下就结了。我就开始拆除重点怀疑对象。显卡,拆除后,发现还是保护,换掉cpu,还是短路,换掉cpu供电芯片ISL6232,还是短路,我最后没法子了,直接断开cpu供电mos上官,结果全班电压都出来,电流0.3a,除了cpu供电,其他都ok。说明就是cpu电路导致。我还原MOS管,仔细检查ISL6232.没发现问题,用示波器发现cpu供电有一组电感前端波形不正常,但是芯片外围ok呀。这啥时候想起来下管没有更换,直接从其他机器上拆了一个下管,装上去,电流跑到0.8a,稳定不保护。反复多次操作ok,这个弯路走的太大。早用示波器就不会错杀显卡了。把显卡还原,开机,良机。此时夜里12点了,洗洗睡了。

网友:
如果有波形图那就好啦

网友:
要是把抓波的图也发出来就更好·

网友:
测CPU各住对比就发现有那主不同啦

网友:
你应该打公共点对地阻止  可以打的出CPU上管是否短路!!!!

网友:
学习学习 楼主思路真没得说

网友:
走了弯路,但楼主的技术到了登峰造极了

网友:
为什么先拆显卡 不线测试下供电管

网友:
楼主思路超前  直接显卡

网友:
大手笔啊,直接拆显卡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 是好,我们到这一部都 是猜

网友:
下管不良会导致掉电,不会吧,

网友:
要是有不对的波形图看一下就好了

网友:
CPU下管不良 还会导致掉电啊,学习了 谢谢

网友:
会用波波,修机还是有很大帮助

网友:
示波器真乃神器呀
用示波器修机器事半功倍

网友:
拆掉CPU供电芯片不拆上管通电???

网友:
为什么会搞显卡的。

网友:
修电路有波波就是好

网友:
这种情况也遇到过是TON脚位引起的

网友:
佩服啊,掉电的遇到我们没有也不会用示波器的,只有凭感觉了。

网友:
可以打的出CPU上管是否短路

网友:
学习了。。经验 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