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电路

楼主(2016-09-20):
请问各位高手,仁宝保护隔离管的放电管坏了,直接摘掉,为啥电池的电可以放到公共点上的,电路图看不出来啊,还有只用电池,点火回路就没用了么?请解答,谢谢,

网友:
电池供电的话一般是自导通的,可能是不像适配器供电的话可能电压不稳或者说电压过高,电池电压一般都是恒定的,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电池电量的损耗吧,个人理解

网友:
DC电路和AC电路是独立运行的,只要其中一个接入就会断开另一个,前提是电路都正常 AC电路优先

网友:
我的意思是隔离管短路啦,把他摘掉后,电池的电不通过它,怎样到公共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