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摔出好几种故障,奇葩故障维修!

楼主(2016-09-20):
iPhone6P摔出好几种故障,奇葩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p

  【故障现象】:液晶屏排线断,机壳变形,主板严重发烫不开机

  这是一台重摔的iPhone6 plus,液晶屏排线断,机壳变形,主板严重发烫不开机。

图1 iPhone6奇葩故障维修

图2 iPhone6奇葩故障维修

  【维修过程】:

  拆掉屏蔽罩,用电源表加电发现漏电1A,主板右背光灯升压管严重发烫,熏松香立刻就会熔化。

图3 iPhone6奇葩故障维修

  对症下药,拆掉右背光灯升压管,加电已经正常了。右背光灯升压管没装导致液晶屏右边不亮,先不管它,直接刷机!

图4 iPhone6奇葩故障维修

  刷完机重启之后按照正常流程的话手机会重启进入系统,结果手机重启之后进入恢复模式无法退出,重新刷机还是这样。

图5 iPhone6奇葩故障维修

  先不要管这个故障,把背光故障修完再说,接下来更换全新的背光灯升压管。

图6 iPhone6奇葩故障维修

  重新刷机,这个时候液晶屏背光已经正常了。

图7 iPhone6奇葩故障维修

  刷机重启,手机进了激活界面,维修完成!

图8 iPhone6奇葩故障维修

网友:
是不是可以理解不装右背光或损坏会导致开机白苹果重启,无限恢复模式?

网友A:
苹果机  摔  怎么还能摔出短路来呢  不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机  摔  怎么还能摔出短路来呢  不理解

是啊,摔机。最近看了好多案列,好多摔过手机竟然把芯片或者电容摔短路来了!看来修手机要换一种模式啊!

网友:
就是啊,很奇怪的故障。

网友:
是不是可以理解不装右背光或损坏会导致开机白苹果重启

网友:
非常不错的,值得学习

网友:
刷机过程是不是需要检测所有芯片正常才能通过呢

网友:
原来没装升压管 会无线重启

网友:
没看到修哪啊,不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苹果机  摔  怎么还能摔出短路来呢  不理解

感觉摔短路的一般是BGA芯片,内部线路接地,电容构造简单一般不会摔短路吧。还碰到过摔漏电的,不照相。换了摄像头漏电也修好了。估计相机内的线圈摔短路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摔短路的一般是BGA芯片,内部线路接地,电容构造简单一般不会摔短路吧。还碰到过摔漏电的,不照相。 ...

就是啊  电容本身摔短路也不科学啊  要是芯片内部接地 也不可能换了电容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啊  电容本身摔短路也不科学啊  要是芯片内部接地 也不可能换了电容就好

他没说是换电容啊,不是说换了升压管吗,U1580,是GBA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没说是换电容啊,不是说换了升压管吗,U1580,是GBA芯片

哦 是换了管子

网友:
?没有灯光也会报错

网友:
这个容易走弯路

网友(2016-10-30):
电客摔短路很常见,手机修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苹果机  摔  怎么还能摔出短路来呢  不理解

摔坏IC和电容在笔记本上不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摔坏IC和电容在笔记本上不常见

是啊  所以不理解  看来手机真得好神奇

网友:
修手机的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