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3000 c305 开机黑屏

楼主(2016-09-20):
联想 c305 开机黑屏 裸板点电流1.23-1.32左右  换bios电池搞定

网友:
是不是有漏电流,电池电压到多少V了?

网友A(2016-10-24):
碰到多台,电池电量为0.3以下        换电池暂时可以用,没几天就回来了    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多台,电池电量为0.3以下        换电池暂时可以用,没几天就回来了    是南桥的问题

嗯,南桥问题多一些,导致电池没有电

网友(2016-12-04):
没有返修吗?这个机器南桥问题多一些

网友B:
谢谢分享,手上刚接到一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手上刚接到一台!

一模一样的故障也是这种方法解决的?

网友(2017-01-10):
哈哈。问题一样。电池没电了。 我还以为北桥坏了。   联想 和华硕差不多问题。电池没电  要么不通电,要么不能显示、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模一样的故障也是这种方法解决的?

是的,就是电池电压不够 3.3V  我的只有1V

网友D:
我遇到这个 估计南桥 换了电池也不行
电流跑到1.几 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遇到这个 估计南桥 换了电池也不行
电流跑到1.几 黑屏

c305这款机器南桥损坏的比较多,换电池不管用,一般就是南桥问题了,重新植球试一下吧

网友(2017-02-22):
谢谢楼主!!少走弯路。。。

网友:
没记错的话,这个机型好多都是这个毛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