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维修工具方面的求助

楼主(2016-09-20):
我想问一下,硬盘工厂维修,开盘时的无尘环境,实际个人维修时,是怎样做到的?

网友:
个人维修的环境,只能是为了取数据,,用不了长久

网友:
工厂级别的,个人做不到。。

网友:
直接露天开盘就行,把门窗关好只要没有风一般开个一两次没有问题

网友:
搞个超静柜,做的时候,空气中喷点水雾,没你想的这么高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