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MRST#上IO就拉低

楼主(2016-09-20):
板子不触发,IT8712F-A的85脚RSMRST#没电压,用IT8712F-S替换,点亮两小时自动断电,测RSMRST#电压0.9,阻值20。卸下IO,测焊盘电压3.2,阻值也正常。看样子是IO问题。找到个料板能触发的IT8712F-A换上,电压又被拉低,断电测阻值还是20。分析RSMRST#电压是5vsb经电阻串联分压而来。翘起85脚RSMRST#,能触发不跑码。尝试断开分压电路,由3vsb经4.7k电阻飞线到85脚,电压也只有1.2v。思来想去会不会IO待机条件不满足呢。

待机时VCCH 5V正常  VBAT3.1V也正常   VCC没电压正常吗
有说RSMRST#是IO发出,又有说是电阻上拉。我理解是RSMRST#跟PG信号一样,芯片开漏,外部上拉。我遇到的症状是IO条件没满足,85脚不能开漏,导致电压拉低。不懂原理啊,一个小问题纠结到现在还是搞不定。望有大侠指导一下

网友:
直接飞一个3.3 或者EC的 RST过去看看 能行不

网友:
查下分压电阻阻值内部,这个信号一般是通过外围电阻上啦的

网友A:
查下跳线帽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跳线帽电压

分压电阻一段翘起,测过两遍了,阻值正常 ,跳帽有3.1v,晶振压差0.2

网友:
找图纸查下EC待机条件

网友:
是不是南桥拉低信号!

网友:
可能 不是IO的问题

网友:
为什么不测下可触发板子的I/O  VCC脚电压?

网友:
具体什么板子?

网友:
有可能电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