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43S 卡LOGO 刷了BIOS 换了南桥

楼主(2016-09-20):
华硕A43S  卡LOGO  刷了BIOS   换了南桥

网友:
裸板点   有没有试试呢

网友:
看看USB阻值 有没有电压短路  外设

网友:
声卡网卡都有可能了

网友:
查下供电吧,都正常就刷下BIOS看下。。。

网友:
BIOS的问题可能性很大   华硕机器很挑BIOS

网友:
拆外设呢  网卡声卡 读卡器

网友:
先把外设拆了试试

网友:
排除外设,显卡,等各种可能性

网友:
检查声卡网卡USB3.0这些设备

网友:
我接过一台 bios刷过  外设全部拆过了 都不行

网友:
修好了讲一声

网友:
还有没有修好,5V供电正常

网友:
修到过 一般南桥

网友:
裸板点试试啊

网友:
卡LOGO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
看下USB口有没短路

网友:
打外设对地组织

网友:
是的,先排除外设,还有USB部分

网友:
应该查一下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