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50上电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6-09-20):
接到一块Acer4750的板子,上电不显示,刷了BIOS,焊了显卡,换过内存都不行,机器跑马的,感觉都自检完成了,就是不显示,有遇到过的么
显卡

网友:
电流在1.45左右,求大神啊

网友A:
估计是显卡问题
dyjdyj
可能是的,BIOS刷了好几个都不行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显卡问题
可能是的,BIOS刷了好几个都不行

网友:
跑0.9几 就是不亮 改集显 能量的 大家看看的看哪里 宏基47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