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09-20):
此机来时有时开机有时掉电有时电流到0.6几,看到有帖子说是内存供电的POWERGOOD不对,把它接地并隔离后开机就正常了
掉电

网友:
隔离就行了,干嘛还要接地

网友:
还是这种事情,是腐蚀了导致的么

网友:
腐蚀了导致的

网友:
楼主以前修的东芝C805D好了没有?我现在也有一台C805D过了内存不显示,显卡已经发出侦测屏的信号了还是不显,过一分钟会掉电餠可以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