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维修40-L46E77-MAE2XG L32M61B L37M61B L46E77主板热机花屏

楼主(2016-09-20):
淘宝花钱买的

指导维修40-L46E77-MAE2XG L32M61B L37M61B L46E77主板热机花屏.zip

网友:
好资料,正找中呢,谢谢

网友:
楼主应该把图纸中R51个图放上来就更好了

网友:
这种电阻 没图 不好查

网友:
今天上午修了个TCL l32m61b,就是主板上的小电容失效了,换了就好了,是通病

网友:
我是都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