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XH-GJ17L3不亮

楼主(2016-09-20):
新人,插电不亮,看帖子换了C5706补焊高压变压器,结果没个卵用
灯亮屏不亮,电流3.5,板子电压都正常。开关好的,求高人指点

网友:
前面还有个保险,可能也烧了或变值了

网友:
谢谢,不用了,找了个一样的,板子换上去了

网友:
3.5A的电流?那是不是5707烧了啊

网友:
我从来不敢测量电流(也不会测)

网友:
这个机器,改通用板维修速度更快,更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