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DELL MIH61R MB死机 求助

楼主(2016-09-20):
今天遇到一个DELL MIH61R MB主板  进PE死机 装不了系统  求助!!!

网友A:
硬盘测了吗,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吗?

网友:
硬盘拆了进PE试下

网友:
换南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测了吗,确定是主板的问题吗?

没插硬盘  PE死机

网友:
这个板子单桥

网友:
H61 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B:
修过很多张了 都是桥问题  没散热器  非常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过很多张了 都是桥问题  没散热器  非常容易坏

谢谢了     。

网友:
用裸板进PE再试下看看死不死机

网友:
换内存条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