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一体机北桥没供电求大神

楼主(2016-09-20):
量到APL5912第八角没电压第七角也没,34相同   68角短路 北桥就有电压不怕码  CPU供电41角PG信号通第八角换了供电IC还是没  求大神指导

网友:
这种机器先修CPU供电  你先查查有无CPU供电

网友:
AMD机先修CPU电压,也是对的。

网友:
顶起,这一体机好多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