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5v供电 的问题

楼主(2016-09-20):
一台联想s500 CHIP MAIN BOARD REV 2.1  三个USB全不能用  原因是没有5V供电 ,由于没有图纸,自己跑线  发现是待机5V转换过来的,场管控制极没有电压,不能导通,但是没有图纸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现在想场管去掉,直连过来,怕不安全,准备装个保险电阻,但是装多大的合适呢,小了容易烧,大了没作用,三个USB   一个3.0  两个2.0,在线等 ,没有回答直接连了

网友A:
直接拉待机的5v电压来试试啊,加个100k或10k的电阻就行

网友:
找台式机板上有保险的,拆个就好,

网友:
装个10K电阻

网友:
直接拉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拉待机的5v电压来试试啊,加个100k或10k的电阻就行

如果5V过来,串10K,100K,还能供多大电流?5V/10000Ω=0.0005A 就是0.5毫安,咋用?

网友:
那就修好转换的控制信号,应该不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5V过来,串10K,100K,还能供多大电流?5V/10000Ω=0.0005A 就是0.5毫安,咋用?

我是小白,有啥不对的地方请大神斧正,当时只想到隔离保护来个电阻,没考虑这么多。。。。以后回复会多多注意的。。。。。。。

网友:
装个小保险电阻都行了

网友:
找个料板USB口的料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情况直接飞个控制信号还好点,没必要在上面研究太多,直接串电阻大了,到时电流就太小,设备工作会出问题或不认设备。必竞修的是供电,不是信号,若是信号的话,串个20K以上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有个人才

网友:
胆大直连 胆小加保险  台机器5v USB找

网友:
直接连呗,等什么呢

网友:
直连就行了,

网友:
没思路的话  直连就好

网友:
直接拉5v过去不就行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