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组合的电路图

楼主(2016-09-20):
5L16 1001DL

LM324

DAP07 pvhw
tsm1002ds

网友:
求大神
有3个光耦 应该不是半桥

网友A:
楼主的电源何型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源何型号?....

N375P 参考这个
http://trade.hqbpc.com/html/2010/11/11065.html

网友B:
随了lm324 其他都没
想弃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N375P 参考这个
http://trade.hqbpc.com/html/2010/11/11065.html

DELL的电源图纸估计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了lm324 其他都没
想弃修了

楼主可参考:

网友C:
修的DELL 电源 上图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的DELL 电源 上图学习下

晚上给你拍几张
我打算弃修了
拆件用
太复杂了
没精力折腾
连ic都没数据
而且是保护故障
转一下就停

网友:
哦 保护 比较难修

网友:
没有图纸情况下,只有工作在高压,大电流器件正常时,即可认定为主控。

网友:
这种组合的电路不一定好找,但针对每个芯片,单独找资料吧

网友:
楼主想搞大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