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DS2简单维修

楼主(2016-09-20):
技嘉H61M-DS2版号2.2 故障为通电后,风扇转转停停,这个现象多半是主板有某组电压没出来

检查发现其他电压都有,只有这了没有,看图,CPU下边的那个管子没电压输出,它是由358控制的,358 下面有两个电阻腐蚀了,吹下来,发现焊盘都不上锡了,用烙铁处理一下,懒得找图纸,用表量下腐蚀的电阻阻值,左边一个14K左右,右边一个3K,在料板找了个153和332的电阻换上,通电亮机了,实测这里电压1.75V。

网友:
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A:
发了两张图,你看不见吗?

网友:
这种腐蚀的好修一些!鼓励

网友:
缺1.8V的PLL锁相环供电,导致主板不正常。

网友:
鼓励鼓励鼓励鼓励

网友:
也是够厉害的 ,要是我碰见这种问题,估计都放弃了

网友:
大神 求抱大腿

网友:
这个可以说是秒杀了,

网友:
还是这种好修点

网友:
这也可以啊!我好像看到那个帖子说过了,

网友:
明天去看看我哪个主板·估计跟你的一样·

网友:
这也可以啊

网友:
这个板子冒失问题挺多的  我的这里也是有时开下就停,  打开吹一下又好了。

网友:
技嘉的这个分压电阻出问题的好多

网友:
有料板就是方便

网友:
又是一块H61  H61的病还真多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了两张图,你看不见吗?

日,昨天真心没看到图片,

网友:
PLL供电偏低导致不出VCORE

网友:
主板故障还是比较好判断的,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
可以先测一下复位大概判断一下。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哈分压电阻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好找

网友:
没事了就来迅维学习一下

网友:
都是这种腐蚀的问题

网友:
那是108V的锁相环供电

网友:
不认真看,难发现。。

网友:
这板子问题一样,故障很多

网友(2016-11-09):
修板还是要眼睛尖阿,说不定都不用测  看都看到问题了,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