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散热差怎么办 DIY强力散热垫制作教程

楼主(2016-09-20):
笔记本散热差怎么办 DIY强力散热垫制作教程

  夏日,天气干燥而炎热,电脑也会因为散热不良而出现问题,不仅仅是笔记本电脑夏季容易出现散热不良,台式电脑也可能出现散热不良,导致电脑不稳定等各类电脑故障的发生,甚至可能烧坏硬件。对于笔记本散热器相信很多朋友基本都是人手一块。不过,市面上笔记本散热器普遍存在性能不佳,做工粗糙等毛病。今天小编给大家分享DIY强力散热垫制作教程,有兴趣朋友一起来看看吧!

DIY强力散热垫 图1

  一、必备材料

  机箱拆机风扇(转速自行选择,速度越快,噪声也就越大)、DC-DC宽幅直流升压板、亚克力板、RGB灯条(选装)电阻、三段式开关、胶水(热熔胶最佳)

DIY强力散热垫 图2

  二、必备工具

  焊接工具及螺丝刀等常用工具。

  三、准备工序

  首先,除了散热风扇的选择,也可以从老式不用的机箱上拆下来,一般双风扇搭配比较合理,单风扇噪声控制最佳,三风扇散热性能最好,可自行选择。这里小编以双风扇为例,选择了两颗额定12V/0.5A 2500转/分钟的拆机风扇。

DIY强力散热垫 图3

  四、亚克力板设计参考图

  依据风扇大小尺寸和数量,以及所要搭配的笔记本大小,来确定好亚克力板的大小以及开孔大小与位置,此张设计图仅供大家参考,大家可以额外进行修改。

DIY强力散热垫 图4

  亚克力板的厚度尽量控制在3-5CM左右,太薄了板材支撑不起来,太厚了会显得散热器太重,建议四边边角都磨成圆角,那样子不容易割手,还有就是四个角各打一个孔,孔的直径由螺丝直径所决定。

DIY强力散热垫 图5

  然后,根据风扇的额定功率,选择DC-DC直流升压板,一般选择3.6~12V输入,5~36V输出的宽幅输入、输出板皆可。

DIY强力散热垫 图6

  最后,根据风扇的厚度,选择好两块亚克力板的支柱,小编手头上的风扇正好厚度大概是20MM,所以就选择了支持间隔20mm的金属支柱脚垫。

  五、散热器制作过程

  1、连接、调节升压板

  找一条质量过关的安卓数据线,剪线剥出正负极引线。一般情况,黑线代表负极,红线代表正极,实在弄不清楚的,可以参考USB接口示意图,用万用表进行测试判断。

  USB接口示意图

DIY强力散热垫 图7

  将USB线连接DC直流升压板的输入端(IN端),注意正负极别连错了。

DIY强力散热垫 图8

  然后,利用螺丝刀调节升压板的输出端电压(OUT端)到24V,可用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辅助测量(红笔接正极(+)、黑笔接负极(-))。

  为什么要调到24V呢?

  因为本次DIY散热风扇,将会采用串联分压的方式连接电路,主要原因是单个风扇的额定输入为12V/0.5A,串联起来总功率也就24V/0.5A,采用并联方式会提升整个电路的工作电流,导致升压板的负载过大,发热量过大,甚至烧坏板子。串联分压的形式,有利于控制整体的负载,减小负载板的发热压力。

  2、安装风扇

DIY强力散热垫 图9

  安装风扇之前,预先将风扇串联起来,并接到升压板上测试,看看两个风扇能否正常工作,并判断哪边是风扇的出风端。

DIY强力散热垫 图10

DIY强力散热垫 图11

  接着,拿出预先买好的亚克力板上板,也就是最后放笔记本上去的那层板。先在两个散热风扇的出风口一面边缘涂上胶水,然后对齐出风口粘上风扇。注意风扇要粘贴整齐,出风的一面要对准,最后可以在风扇边缘多打上点胶水加固,用热熔胶的话效果更佳。

网友:
  3、制作简易调速开关

  在上面胶水凝固的等待过程中,教大家利用一个简单的三段式开关改装成简易调速开关。

DIY强力散热垫 图12

  可以从一些废旧的家电或者PC机箱上,找到一个三段式的选择开关。这里以小编手上的这个为例,中间为开关断开通道,左右拨动为两个选择通路通道,我们选择左边上链接上一个负载电阻,目的是降低风扇所能获得的电压值,俗称“低速档”,右边什么都不接,作为风扇能全力运转的“高速档”。

DIY强力散热垫 图13

  拆机下来的色环电阻

DIY强力散热垫 图14

  不懂得看色环标示的,可以直接用万用表的欧姆档测一下。

  负载电阻也可以是从废旧家电上面拆下来的,小编手上用的这个就是一个拆机品,通常作为限压电阻使用的话,15~25Ω就够了,太大会使得风扇转速太低,太小了也起不到“低速档”的作用。

DIY强力散热垫 图15

  把电线和电阻都固定在三段式开关上,电阻的作用是为了可以给风扇调速,而电线的作用只是为了延长,方便后面与电阻接在一起。

DIY强力散热垫 图16

  把三段式开关固定在亚克力板上。

  4、各个部件的连接与安装

DIY强力散热垫 图17

  以上三大步骤都顺利完成的话,接下就是最后的组装工作了。将升压板、调速开关、风扇以及Led灯条按顺序串联连接好之后,将各部件用胶水(E8000)牢牢的固定在亚克力板之上。

  友情提示:用热熔胶其实是最好用的。

DIY强力散热垫 图18

  然后在四个角上装上亚克力板钉,在钉子的上端贴上双面胶纸或者用胶水都可以。

DIY强力散热垫 图19

  把两块亚克力板贴合在一起,一个具有超强风力的笔记本散热器就这样子完成了。

DIY强力散热垫 图20

  PS:如果需要加上灯光,其实也不困难,建议选择USB接口的LED灯条,直接贴上去就可以了。

DIY强力散热垫 图21

  总结:

DIY强力散热垫 图22

  定制的DIY笔记本散热器,相对于市面上的笔记本散热器,优点就在于风力会更加的大,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调节更大的风速,通过测试可以知道,这款DIY的笔记本散热器,可以让笔记本在满载工作下的温度下降十度左右,这是非常给力的!除此之外,自己可以DIY一个属于自己的笔记本散热器,成就感还是满满的。大家不妨一起也来动手做一个吧!

网友:
这个自己制作的还不错也比较美观

网友:
还是买现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