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B75 PRO3 不触发及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6-09-20):
华擎B75 PRO3 不触发及不过内存维修
1、此板拿到以后,真是不堪入目,腐蚀太严重。

2、经过一番清理后,100脚腐蚀断掉,但开机不受影响。

3、装上CPU和内存,诊断卡跑码到55,说明没有过内存(没有出现25、26、2R、28、2B、、、)。
4、判断内存没开机。先测量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满足。果断刷BIOS,刷好后测试,顺利显示,维修完毕。

亮机后的BIOS

B75 Pro3(1.60)ROM.zip

网友:
这个故障让楼主碰到了。

网友:
观察很重要。。

网友:
都是废话,能不能说的有用的。

网友:
没修过台式机,不知道好修不

网友:
还好·断线的不多·······

网友:
腐蚀成这样能修好,很有成就感啊

网友:
简单维修。

网友:
又是灌水的,

网友A:
100角上,漏了个头,估计可以焊上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0角上,漏了个头,估计可以焊上的好

不影响使用就没管他

网友B:
我有一个华擎主板,不触发,把电源线上的绿线和黑线接通能正常跑码,这时用金属短接开机的机两个端点。能关机。这是怎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华擎主板,不触发,把电源线上的绿线和黑线接通能正常跑码,这时用金属短接开机的机两个端点。能关 ...

检查触发电路

网友:
清洗一下有的脚断线了

网友:
100脚刚好是一检测脚,可有可无?

网友:
这还修啊    直接换

网友:
看样子你们修板都这么速度啊

网友:
腐蚀的还挺严重

网友:
真的是太厉害了

网友:
我表示基本没修过。不过赞叹一下楼主功德

网友:
BUOS和内存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
楼主厉害啊 一般腐蚀的板子都不好弄啊 就是怕掉小电阻

网友:
v坚持看帖,坚持回帖,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