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 LA-8131P 掉电 刷bios 后检测不过无线网卡

楼主(2016-09-20):
开机半小时左右掉电 很多人说是bios 问题 下了个bios 刷完后 不断电了 问题又来了  原来的无线网卡 插上报错 这是咋回事

网友:
其实这种故障大多数直接刷EC程序就可以了,无线网卡报错就要刷无线网卡了

网友:
无线网卡坏了吧

网友:
要么换BIOS,要么接着刷

网友:
如果本来无线可以用的  可以刷bios

网友:
再换个BIOS看看

网友:
有找了个bios 刷上就好了。。这个bios 好麻烦

网友:
bios就是这样  程序出什么样的问题都有可能   不像电路啊硬件啊   好就是好  坏就是坏

网友:
在刷几个试试 是不是BIOS不对

网友:
可能bios,继续刷,把积分用完

网友:
BIOS不对,接着刷

网友:
联想bios越来越变态了,楼主继续刷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