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 REV:3.1不触发,待机0.01艰难维修,奇葩修复

楼主(2016-09-20):
华硕K55VD REV:3.1不触发,待机0.01艰难维修,奇葩修复,同行发来一个华硕的笔记本,说是不触发,插上稳压电源待机0.01不触发,量待机电压没有,最后量待机供电芯片的供电脚和地同时碰到了,擦出点火花,居然启动了,指示灯也亮了,关了再开可以了,没问题了,心中有种高兴,也有种疑问。就这样好了,附上亮机BIOS和点位图。有没有人能解释这是啥情况,踏入维修界第一次碰到。这样的故障,这样的修复方法,

网友:
这个运气好的

网友:
冒火花 居然 就OK了。。强悍老火

网友:
完全靠运气

网友A:
是不是静电造成的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静电造成的保护

说不了这个,进入维修界以来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

网友:
静电保护了吧,一般断掉取下电池CMOS放电就好了的

网友:
运气不错  没和线性碰一块去

网友:
这个这个这个,我只能说你运气好,居然没有烧还好了

网友:
兄弟你运气真好

网友:
等着返修吧

网友:
如果不是静电引起的话  有可能会返修的哦